长城M97电源IC求助

楼主(2010-06-29):
  今接到一台长城液晶显示器M97电源板的IC雷打坏了 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IC 求收有图纸传份上来。有哪位大虾知道IC型号,感激不尽,急!急!急!

网友:
型号是OB2269BP),ICo 8脚贴片。
跑电路得:1脚为地,2脚为调节,3脚为启动,4脚步经一个100K电阻接地。5脚空,6脚为保护,7脚为电源,8脚为输出

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736

SG4861带换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995

上面是我搜索 M97 的其中几篇内容。为何自己不先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