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顶星945主板VGA口维修

楼主(2010-06-30):
今天晚上9点多一客户来电话说电脑坏了有紧急的事马上过来.遂自己带上工具包上门去了.天知道原来是为了偷菜.(客户把QQ农场还当作真宝贝一样.)客户说自己用着用着.显示器就一闪一闪的接着就不显示了.但是显示器的电源开关还在亮着.发现主机有在运行.键盘灯可以打开关闭.想想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吧.(随便问一下客户说是不是长时间没开机.她说十多天前回娘家了.现在家里的什么东东都得修.想想还真好笑.再回一个月是不是什么电器都报废了.)就叫她拿来吹风机.好了.再通电还是一样. 再想想会不会是数据线不行了呢?跑了一趟回去又回来再试机.闷了^^^^.还不行呀.会不会真的是显示器的问题呢?不相信拔开主机的显示器信号线.显示器出现无信号输入.这下有了.显示器可以保证百分之90是好的.再插上信号线.发现拨弄一下主板VGA接口指示灯就不闪了.现在怀疑是主板VGA接口可能是空焊了吧.最后跟客户说只能抱回店里查查看了.回来后试了下板子.确实是板子的问题.遂卸下主板.打开那把破烂的852D+风枪.把风速调到最高温度调到500.开始加焊VGA接口了.加呀加......……再上电.OK了.顶星的标志终于出来了.到此.此板修复.
      累呀.这故障还真神.有时还真以为是显示器的问题呢?瞎折腾一番.之所以想写这一长帖子是最近没有女朋友陪.心情百般郁闷无聊呀.想女孩子的滋味还真不好受呀.不过这故障也算经典吧.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还是靠经验哟.

网友:
你可以买彩票了!这种故障能被你碰到!

网友:
没有实测RGB和行场的阻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网友:
有一只猫猫碰上了一直耗子   继续等待

网友:
的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了一会儿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痕。通电主板没有跑代码。测得PCI     A15角有3.3V点复位有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