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ATX-1801-HP辅助电源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0-06-30):
一台长城MATX-1801-HP电源辅助电源无输出,检查保险炸了,5H0165R,1脚炸断,换好5H0165R,保险,有输出了,却听见有轻微的哒哒声,+5SB为4.05-4.27跳动,检查外围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正常,想看TL431 周围,却发现控制IC是SG6105D的一块小板,挡住了视线,把板吸锡取下,却没有找到TL431,看了看,查来查去就差光藕P421了,拆下测量,发光管这边没问题,控制端这边没反应,换上废板拆的P421,声音消失,+5SB为5伏,启动,电压正常,修复.

网友(点评):
不错的经验,有些电源连tl431都省了,就是用光耦和电阻来稳压。FSP的电源就如此。

网友:
这个电源的稳压电路在SG6105芯片内部,光耦回路要经过此芯片的反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