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了一台机换了N多系统却装不了迅雷

楼主(2010-06-30):
组装了一台机换了N多系统却装不了迅雷    详细:装完系统后安装迅雷,可以装上 也没有提示错误,但是装上去后打开它都打不开,不管是GHST版的还是安装版的 不管是XP还是WIN7都是同样的情况,而且我还把整个盘都从新分区还是不行  ,求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  ,说一下经验   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换过迅雷的版本试了?

网友:
换了  啊   都不行

网友:
看看时间有错误没有,更换配件试

网友:
其他软件正常吗,查下内存和硬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只好弄了个绿色迅雷。

网友:
楼主把cpu换了试试,我遇到过装不上qq的,换了个cpu才解决的,绝对不是系统的问题,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试试

网友:
对啊,应该是迅雷版本的问题,或者下载个迅雷的绿色版吧
省得广告一大堆

网友:
有条件的话更换一下硬件试试看,如内存。。。。

网友:
关键是硬件全部都是新的啊  迅雷版本也换过了  都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 只好代换配件才好判断了   内存 硬盘 CPU

网友:
GHOST版自带的也打不开?这问题没见过。

网友:
我遇到过,5.9的不行,换5.8的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的不代表没有问题,有次装机器,刚刚送过来的主板,12V就短路,十分郁闷,
最好能怀疑下硬件,不要一位的鼓捣软件。曾经遇见过这样的:有次给客户装系统,
装完了装个一键还原精灵,死活就是打不开一键还原安装程序,双击没反应,
换了N多版本,换了N多系统。但是我反了个错误,没有换我用的U盘,里面有
AUTO病毒没发现,后来从新安装个系统,格了U盘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主机,集成显卡偶尔花屏,能装系统和其他应用软件,但是装MSDE死活(全格做系统,各种版本系统)就是配置错误,换其他机器一安就安好了。而且这机器以前装MSDE正常。费解,现在机器返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