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DELL的电源多不多?都出来说说经验吧!

楼主(2010-06-30):
我修的长城电脑最多,其次是航嘉的。遇到过好几外DELL的电源,都不好修,里面的元件都是贱好的,电容没见一个是坏的,也没见过被烧黑的DELL电源,都是不明不白的问题,有些是有待机5V,但启动不了。还有就是待机也没有的。前二天我同事的DELL的机子也是,(我帮他回收的,呵呵)搞好后用了一天到深夜没问题,第二天早一开就没反应了,待机电压也没有。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坏。大家修的多不多,有经验的出来谈谈吧

网友:
DELL 电源也有好多种,我修得最多是HP-L161NF3P 也说是用在GX270 GX280上的,好多UC3842坏,还有就是烧K2611坏得多

网友:
GX270电源上5V待机电压上的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多,故障现象是关机关不掉,电源开关闪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