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加电即开机故障

楼主(2010-06-30):
前两天,从朋友那里搞到一块华硕的主板,反正也是"古董机"就拿回来准备拆件用,当时只知道是主板可以工作,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问题,不料,拿回来后,加电主板即开机!!都不用短接电源了!-_-
真是省事情,全自动化的,晕晕滴!!
电源部份,供电部份,电源管理芯片,都检查了!没有找到故障原因(包括主板上的背面焊点都检查过了,无连电现像)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请教各位维客高人,帮忙解答下,如何解决这个故障问题,兄弟先说声:"谢谢了!^_^"

会员2016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的是自动加电的,有的是IO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有的有怪问题,你可以强行关机后,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
正常关下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就不会了吧

网友:
正常的确是IO问题

网友:
有些型号的老板子是这样的,在加电就可以了。 要是还不行的话查PSON.PWRBTN在就是看有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