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飞利浦17寸显示器 全屏雪花 连接线没问题 显卡没问题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 请高手指教
显卡

网友:
看看显示器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楼主又不说清楚是纯平还是液晶

网友:
写清具体型号,上张图上来,

网友:
17纯平显示器 全屏 雪花点 怀疑是飞利浦saa4848pso3 坏了了或者引脚连接的问题 这个件那里有卖 多少钱大概 我是个刚入门的菜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