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BIOS花屏~~~

楼主(2010-06-30):
我手上有块13.3的笔记本屏,我把他改成了显示器,用的是乐华2025的板子,屏线是我自己改的,写程序OK,但是出了点小插曲,就是在BIOS那里是花屏的,进到系统后就是正常的,请教下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是程序写错了还是屏线没改对?

网友:
换个程序吧,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高扩们指点下吧,别让我的贴子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