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 41 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0-06-30):
昨天遇到台 T 41  上电无显   客户说开机不显   拿来一看   以为是 显卡问题  拆出主板 上电流表 一看电流  有点不对 怎么一下上到1.几了   不像是跑到显卡了 上诊断卡   显00  FF    不跑码   先测电压吧  待机 3.3  5V  都有  1.2 也有  怎么 没有1.8呢   测对地阻值  正常  先换给他供电的 1845吧  换了 测电压   还是没有 是不是可能背后那个管子坏  了也会没有1.8出来的  换吧  上一测 还是没有  一想想可能其它地方的电压不对 才会让这个电压不出来  上电流表  摸摸   一摸 不知道  摸了吓一跳  南桥怎么非烫手呢  没有1.8  南桥是会很烫的 但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造成的  上BGA 找个DBM 的南桥 做BGA    做好以后  上电流表   测电压   出来的    哈哈  上CPU  内存  亮机   正常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购买南桥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同样的故障,是1845,主供电前面的保险电阻坏了,故障现象也是南桥发烫

网友:
我有大大的料板撒

网友:
请问一下你们的料板是从哪里买来的呀,多少钱一片呀?
修本本没有料板不好搞呀

网友:
1.8V电压是什么电压呀,内存电压吗?

网友:
我也想要料板啊,只知道深圳华强北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系列的使用的是ddr1 内存电压是2.5v 显存需要vcc1r8a cpu 南北桥需要vcc1r8b具体可以看图纸

网友:
料板一般在30元--50元/片,成色好,桥完整,915以上。

网友:
如是南桥坏引起的1.8V没出来,那么给南桥1.8V处的对地值是能测出来的

网友:
我们是修同行的  没料板找他们要就行了

网友:
1.8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楼主。。1.2在那没有在那里出来的。。

网友(点评):
1.2V 电压是待机就出的

网友:
非常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