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修复

楼主(2010-06-30):
昨天客户抱来一台17寸液晶,开机后画面正常显示一下马上关机。按故障判断应该是灯管、或是高压要么电容鼓包。与客户说好价。开壳维修~~~~~打开以后电源高压板没问题、其他元件正常。
首先测试屏灯管发光正常,测试各组供电都正常。接下来就开始局部代换查找故障:
  截断原来的高压供电,用我的高压板代换加电后故障依旧、而且时有加电后灯管长亮高压正常但是不能关机。怀疑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拿掉驱动板接好我的通用板高压板开机后高压正常、并且能正常关机。好,上屏点机显示正常。判断是驱动板挂了。去掉我的高压板把原机的高压供电接好测试正常证明原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了!好,换驱动板。通用板的开关线和原机的开关板线路有区别需要改线,改开关板后问题来了!加电后又是原故障。去掉改的开关板插好通用板上原来的开关线又正常。检查改的线没问题,但是插好驱动板上的开关板又正常。查原机的开关板上的按钮拆下来测试都正常。干脆直接换掉开关板上的POWER按钮再试。这次正常!接着去掉通用板接好原机的驱动板测试也正常。那就是这个机子的故障就是一个开关钮造成的!按钮拿表测试正常。直接更换故障排除。原来是按钮性能不良造成

网友:
闪一下关机,又不是黑屏。怎么会首先想到高压板和灯管去啊

网友:
按键带来的故障也是一个常见的故障。有时还能把存储器的参数改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排除电源故障后,应该先考虑开关了,因为是不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