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6-30):
接一联想150机子不开机 换北桥可以显示 但北桥工作温度上升很快 几分钟自动关机 北桥使用82855GME代换的GM 查供电电压2.5 1.5 1.34 1.07V似正常 供电支路电容都换完了还发烫 求高手解答
不开机

网友:
CPU 座也经常有问题啊 还有 CPU 供电IC

网友:
CPU座有问题应该不能显示或者开机不正常 CPU供电进入系统里1.25V正常吗

网友:
在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第二个北桥了 都是一样热

网友:
首先要确定,自动关机是不是跟北桥的升温有关。可以加一个散热片用风扇吹着试试看情况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