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主板找不到键盘鼠标。

楼主(2010-06-30):
开机显示键盘鼠标Disabled  USB口Enabled键盘灯亮按键无反映, 换键鼠不管用。用万用表测键鼠接口供电正常,
键盘时钟为4.89V,鼠标口没有。键盘数据口也是4.89V。打阻值 键鼠接口时钟,数据都 是743,供电是605,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换usb键盘看能用不?能用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没事了。我裸板试没问题 。就找毛病,后来拨掉了光驱,就没问题 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光驱坏了会造成键盘鼠标不能认的问题 。

网友:
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电源换过了。

网友:
光驱是由南桥控制的呀!怎么会跟USB有关系呢不解!高手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