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的还没有修好

楼主(2010-06-30):
刚接到3510这台机器的时候,CPU没有供电,现在把供电修出来了,但是电流达到了1A就不动了。诊断卡显示00,时钟闪。从说明书中得知时钟和复位信号都已正常。本以为内存过不去,测得内存的供电,时钟,AD线阻值也没有问题,还有两种情况HBM的南桥发烫,按开机开关后到有电流的时间比较长,有时不能顺利开机。换过南北桥故障依旧。没思路了,难到是BIOS的原因,要刷么?突然想起是不是CPU还没工作,没有此假负载怎么测CPU的时钟与复位。但南北桥显卡都已发热。

网友:
CPU的时钟是0.38是不是不正常,CPU供电是1。05。

网友:
应是CPU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CPURST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