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死机修成关机死机了,头疼啊!

楼主(2010-06-30):
主板:945GC
故障:进系统时死机,滚动条停止不动。
排除软件故障,没什么具体思路就先做了ICH,居然能进系统了,以为故障就此消除,没想到一番测试之后准备关机手工的时候,又在关机画面死机了,试了几次都是如此。嘿,天不助我,请朋友们助我吧。死机的问题是我软肋啊。

网友:
把io干了试下

网友:
你最起码得用排除发排除一下  看看是什么硬件的问题啊!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硬盘或者内存的问题!   建议你一个一个的换  着试试  先换硬盘  然后内存!  然后电源  不行的话 就但用你现在的主板 其他的都用你自己的 确定是好的  东西试试!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硬盘的可能性大点吧,个人猜测

网友:
用Mhdd测一下硬盘,可能有色块

网友:
个人觉得是硬盘有坏道。

取下来扫扫,看有不有坏道。
我前几个遇到一个。
也是在滚动条那里就不动了。
坏了块硬盘就没事了 。

网友:
一般系统盘都带PQ的,用它扫扫有无坏道吧.
很简单的,只是要花费些时间.

网友:
把板载网卡杀掉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BIOS 里面设置的ACPI问题

网友:
测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呵呵,是不是装了不兼荣的硬盘驱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