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主板,集成网卡挂了,插独立的还不行!

楼主(2010-06-30):
今天接到一块致名的板,是雷击坏的,不触发,网卡芯片发烫,拆掉网卡芯片OK,但是插上独立网卡不认,是不是桥也挂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你主板上的网卡是不是挂PCI总线的,即使拆掉了pci还是有问题的,所以独立也不能用啊。

网友:
BIOS先禁止板载网卡,换槽插PCI网卡,看能不能认,不认南桥有挂的嫌疑

网友:
测试PCI槽电压····也许南桥没事·

网友:
昨天来一板子,说被雷击了,USB PCI 声卡 网卡都不能用,拆掉网卡。其他一切正常了,但是加上一块独立网卡能认到,但是就是获取不到IP。手动指定,也不OK,到BIOS里把集成的关掉,好了,上了一会没问题,但是一重启又不行,鼓捣鼓捣有好了,很不稳定,威盛的桥,客户不换,我也不能确定,有谁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要不就查PCI的复位!!

网友:
坏的网卡只在BIOS里禁用还是不行的,应该彻底一点,将它移除,才能不引起其他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