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修好故障颇多的联想19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30):
联想的19宽屏,故障是不加电,拆开检查,电源部分,是一体板,300V之前是好的,而开关管,G、S间正反相均为11的阻值,明显击穿,换一个好开关管后,测量了振荡IC 203D6外围一切元件,未见异常,当测试203D6各脚的在线值时,发现有两处,正常的稍低一引些,也一并换之。在确定,电源前后级没有异常后,加电,按开关,指示灯不亮,此时,测得电源已输出了正常的电压了,那就是驱动板也坏了,这机子可能是雷击了,测量驱动板上的供电,一切正常,主处理芯片是TSUM16AL-LF-1,8、14、24脚的3.3V正常,51、66、82脚的1.8V也正常,96、97脚的时钟电压为1.32V、1.73V是正常的,其84脚的复位信号也正常,难道是MCU的程序损坏了,试换一个同型号机的8脚的ROM芯上去可以加电了,但连上屏后,又不加电了,再次拔掉,又可以上电了,屏也有问题?把屏用通用板点试,是好的,这次只连上灯管,不插屏线,上电可以,也能点亮背光,当把屏线再插上,又不上电了,那说明驱动板还有问题,而屏线接口,无非就是供电和信号,先把给屏供电的场管取掉,再插屏线,故障依旧,那就是信号了,而8对低压差分信号,来自TSUM16AL-LF-1,中间没有经过元件,那就先换主处理芯片TSUM16AL-LF-1再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雷击后真的很难修,像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是在那里买到的那些TSUM16AL-LF-1芯片呢

网友:
北京我的师傅那里给的

网友:
有好的进货地方吗?

网友:
楼主 一个显示器坏这么多东西啊  还没有修到屏信号断路的故障啊

网友:
我修到驱动板就不会了,一般都是换掉,芯片加邮费也贵收客户的钱不好收直接换板钱钱还多一点

网友:
我也是只会换,什么时候也得来一个系统的学习才行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几乎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