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复位求助

楼主(2010-06-30):
今天收到一个 SONY PCG-5G6N的机器。问题是加电无显示,电流有跳变能上到1点几,可就是不显示,查CPU无复位,按步骤查南桥的复位,南桥复位有3.3v电压,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可965的北桥不容易做啊,先加焊南桥吧。。心想     因为他HBM的南桥比较容易虚焊可焊了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北桥是加焊下还是换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换呀,换北桥,

网友:
查一下CPU电压和主板时钟信号,或者南桥问题换一个。

网友:
电压  时钟  都有的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注意一下,sony和ibm的机器有些机是在不上cpu时测不到复位电压的

网友:
南桥已经出来复位信号了就要查北桥 啦

网友:
先查南桥是否已经发出信号给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