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 v30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30):
修一台HP V3000花屏,修好了,装上去就没声音了。换了喇叭,功放芯片 也是一样的问题。从装系统也是没用。真不知是那的问题了。在网上一查。发现这是PH  的通病。不知道是下那个,太难找了

网友: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

网友:
AMD的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别的维修点换显卡换到没有声音。换过声卡IC。没好。进系统找不到声卡。求救~~图纸也没有。声卡电压也不知道是哪个脚。也不知道南桥与AUDIO之间的总线是哪里。。。。。

网友:
貌似没有人帮忙啊。哎~各位师傅,哪位碰到过这种问题,给个建议吧。。或者给个图吧。谢谢了~

网友:
要不试着换下I/O看看

网友:
开始接到机器时 你没看看有没有声音吗???

网友:
是不是声卡驱动没装好哦,HP的机子声卡是比较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