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诊断卡显示的代码是  R8

开机数秒之后就掉电。。。。不插内存显示的代码是 R0

感觉应该是显卡 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要怎么解决呢!!!

请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和显卡无关。

网友:
我有一台DELL D600也是开机掉电,一热后就无法开机,查接地阻值,都正常,加焊了一下南桥,每次冷开机不掉了,但一热后开机还是不行,掉电,还打算查电路中,在网上搜索出来这款机型掉电通病是网卡U28芯片焊,但是我拆开主板看我的主板上U28根本就没有芯片,只有触点,我都有点晕倒了,正还在想想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网卡掉电确实是通病。主要表现是一开机,三个灯亮一下就掉。

网友:
手头上也有台d600机器掉电,电流上到0.33a掉电,网卡芯片加焊,开机芯片加焊,cpu组织正常。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D600问题解决了,加焊了南桥和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先加焊内存槽,不行加焊显卡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