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92 求助

楼主(2010-06-30):
ACER  6292的机子《zu1》,插上电源待机开始0.01马上就0.00电流《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3v和5v都出来了,按下开机按键《有3.3.v》电流0.05电流就没有变化了,
什么电压都没有出来。再按也没有反应。我在查电路的时候发现,开机按键竟然和EC的95 ACIN《3.3v》 相连,看图纸不是这样的,《图纸都对过,上面芯片位置和图纸一样的》
它本来是要和64脚《64脚NBSWON#2.3v》相连的,请看图,我现在就是不触发,可能是触发了。电流跑0.05 ,没有思路

网友:
上传图纸,大家帮我研究下,哪里出问题了

6292 zu1-a1a-1102 rev06.pdf

网友:
你说开关键和95脚相连是怎么不连的啊?是真接通的还是有元件转过去的

网友:
是直通的,机子是修好了,可是问题还想想不通为什么是直通的

网友:
LZ怎么不说下  你都修了那些地方啊?

网友:
南桥加焊了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