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210B 老是冲BIOS求助

楼主(2010-06-30):
康柏2210B   刷完BIOS 后可以开机   只要强制关机一次   第二次就无法开机了    这个BIOS是八角的 !!

此机子已经修复! 导致冲BIOS的原因是 硬盘!  此硬盘只要接上,强制关机一次  马上冲掉BIOS !

很奇怪吧!

网友:
应跟BIOS没关系,跟BIOS的读写电路有关,看一下是不是南桥,IO H8之类的东西不稳定

网友:
求教高手,我有台SONY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