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10-06-30):
最近收到的几批AM2的集成主板,几乎全是CPU主供电压不足,都是在0。8-1。07左右,很多品牌和型号,有些确定是桥坏,但这么多,应该不会都是桥吧,大伙谁有经验分享给我参考一下吧,电源IC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NV的芯片组,大都是桥空引起的
不过在焊桥之前,最好还是先查VCORE供电部分:如VID信号,VCORE供电芯片、MOS本身的好坏

网友:
北桥虚焊了,加焊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应从CPU供电的内外因查,桥问题只是其外因的其中一个罢了。VID   FS/DIS   都是外因
内在的电源芯片,MOS管等。
NV单桥芯片,虚焊是其通病,不过应注意其他是否有通病

网友:
AM2的主板在开机前(CPU没正常工作前)VCORE电压为0.9V左右是正常的,在正常开机后就上升到1.3V左右了。如楼主的板都有0.9左右的VCORE电压那就不要在VCORE电压上费时间了要找不开机的其它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