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JR机子总是弹出帮助那里问题

楼主(2010-06-30):
昨天修了一个F8JR机子总是弹出帮助信息,换过键盘,键盘芯片,升级BIOS,重新分区,重装系统,昨天没有问题,今天又拿回来了。说还是老现像。不知道这是那里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硬件引起的可能性不大。只有fi短路会出现。但键盘都换了,kbc出这种情况就更不太可能了。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没有出故障啦?是不是用户拿回去用u盘什么的又种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