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的板子插键盘档25

楼主(2010-06-30):
一片VIA的板子插键盘档25。测量KB阻值正常,求思路?

网友:
不插键盘呢?阻值正常,那供电实测是多少,有没有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检查5V供电
取掉排容---哪怕接口电阻正常
更换IO(如果PS2信号线进了IO的话)

网友:
VIA的话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