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上管,什么是下管,如何测量其好坏呢?

楼主(2010-06-30):
什么是上管,什么是下管,如何测量其好坏呢?

网友:
D极接12V的是上管,S极接地的是下管
好坏判断上下管的标准时一样的
好坏判断方法请参照这个帖子:是论坛元老张先生写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CPU供电那里啊!!!

网友:
多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边上不是有几个电感么?查那里就行……一般电压在1点几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搞错了。不好意思。没有好好的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