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加电瞬间掉电...高手进,,

楼主(2010-06-30):
IBM R50E 待机.0.02 ..待机..时.测主板各供电只有 3.3V  5V   1.8V  别的就没了,能加电到.0.68A以上.只是一瞬间加上电..,马上就掉电了.量加电瞬间的电压.3.3V 5V 1.8V原来就有..再出来.VCCCPUIO 1V     2.5V  1.22V CPU电压1.3V左右.   但是掉电后,待机为0V 了,,3.3V 5V等 都保护了,不,没电压输出了.,,重新 拔电再插上后..待机正常...,后来..把CPU供电芯片.,,一组全换了...把,两个.1845也全换 了,故障依就,,把网卡拆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加电瞬间掉电,, CPU也换过了.. CPU高端管.给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哎.小弟,,真是头痛不依,,希望那个高手大哥给小弟解答一下,,,小弟在此请教了,,..(  .量过.主板都没短路,,  各供电管子也换过了,,) 在线急等...

网友:
查CPU座,北桥,内存供电的,钽电容是不是虚焊或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这种掉电后保护都是tb没有接到那个反馈信号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看这样是不是北桥有虚汗啦?

网友:
0.68掉,大楷就在北桥,跟内存供电处,楼主别着急换件啊!换的不好还会扩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显卡电压吧?

网友:
你量一下TB62501 电源管理芯片17到32脚之间的电压反馈脚的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电路保护了,你看一下开机以后出来的电压,有没有被保护的!!!

网友:
掉电怎么会和北桥有关呢

网友:
你换一下ADP3415试一下

网友:
明显TB保护了,用示波器捕捉一下哪一路没有反馈,温控短接看看

网友:
北桥供电的一组电感后滤波电容有漏电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