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我进了几个普通9-20V高压板,改时是VIN接供电,GND 接地,ON 接3V电压,结果亮几分钟后就烧了,不知为什么?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是ADJ空着没用

网友:
你改的肯定没问题,烧了的原因一是高压板本身质量不好,二是灯管老化或有接触不良,还有就是供电不足,但这种情况可能性非常少

网友:
高压质量有问题。这个东西现在价格下来了,质量也根着下来了。
我还遇到过订回来的高压条用了半个月左右全是主供电的电容坏的呢。全是一个地方坏真不知道现在代工的小厂都在做什么

网友:
你高压板主供电是不是太高了,如果不高,就是高压板质量不好。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质量不好,我以前也买过一批老是烧,还以为是自己哪做得不对了,后来返修的换上另一批都没问题

网友:
高压板质量问题的,我也换过,都有返修。后改通用的,才稳定

网友:
高压板质量问题,换新的吧

网友:
电压不要调的过高一点一点往上加试试看直到亮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进的时候可能图便宜,质量不过关,只好再进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