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电脑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30):
宏基电脑 不认硬盘 BIOS 不认 PE 也不认  南桥更换了 !还是不认

网友:
是串口的还是IDE口的,是南桥的问题吗,上来就换南桥,
确定BIOS设置没问题,数据线连接没问题,硬盘没问题?
能不能认到光驱啊?、

网友:
你这么不明不白的 只有你自己看的懂  没人能帮你

网友:
他可能认为换南桥比在BIOS里设备简单些吧?维修流程:由简入繁

网友:
宏基台式 和 本本  BIOS坏的都很多了  换硬盘 数据线 等等 试过之后
可以先考虑下BIOS程序嘛 先软后硬 多测量 少动手 可以先简单的打下南桥各阻值
简单的判定下南桥好坏
要是遇到那些板材非常差的板  一做BGA PCB板就变形 南桥再也换不做不上了
那怎么办?  客户再刁难点 就要遭赔新板了

网友:
现在发现个情况一般不管板子什么问题先干桥

网友:
感觉你太早下结论了,要考虑清楚以后,才能下定结论,这样修只能把好的 修坏了。。

网友:
八楼真逗

网友:
不认硬盘要确定 硬盘有没有问题   一出手就动桥

网友:
换完桥之后 换板 都这样搞的.呵呵

网友(2012-07-15):
我也有一台宏基 4520 也是认不到硬盘进BIOS一样认不到  光驱认到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