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BH-HL点不亮,修复

楼主(2010-06-30):
如题,此机拿来指示灯闪烁,拆开打行管,阻值正常,郁闷了。后断开行供电,,输出就正常了。浪费了好几分钟,找不出坏的元件,后来一想,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行管坏了,于是换了一个行管上去,开机OK。正常点亮。
此机原来的行管是J5804,换上去的,我都没有看型号。..
此机试机中...
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