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捷嘉 945G 的主板

楼主(2010-06-30):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捷嘉 945G的主板 说有时候可以点亮 ,有时候不行,然后放在我们这边测测了一下午一直都可以正常显示,今天又拿出板来测 不显示了 电压都正常,但是用手摸CPU供电管都发烫,又压了一下CPU管理芯片《型号是  RT8802A>>补焊一下还是不行,南北桥压了压还是一样,又仔细看了看诊断卡发现刚刚通电时重启灯一直闪,过几分钟就不闪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
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用力压座子看一下吧

网友:
用力压过 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看CPU座子是不是穿孔的,不是的话,比较怀疑CPU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