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基地返修台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30):
小弟在6月20号买了台CF-360,中途波折好几天,29号收到,30号开机试机.感觉好像和视频里面使用的不太一样.
有这么几个问题:1、在试机过程中按说明操作,运行两次,两次时间都在1分钟时间就冷却了,温度直线上升至230度然后下降,并不像视频里面那样,时间在一个温区里面有保持阶段。而且运行完以后,芯片没有任何反应,取不下来。可能是没有设置好的原因。
                         2、在试过程中发现,运行灯没有任何反应。
                         3、前面风扇开关没有反应。
                         4、运行灯不亮,先以为通电不运行就不会亮,结果运行两次都不亮。没反应。这个将就可以接受。
                         5、噪音比较大,通电后,后部风扇就轰轰地响,主板放上面有点抖。地面很平稳。
                         6、我将16A的插头换成10A的是否可行?

                      麻烦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退回去太麻烦了。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基地。

网友:
使用和售后问题,请速于客服联系,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应该是你的曲线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