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诡异的问题,进入硬盘系统跟PE系统所看到的C盘完整不一样

楼主(2010-06-30):
一台联想机,如果从硬盘启动,进入系统后,看到桌面上的东西,是平常安装使用的数据,软件等。
但如果我用光盘PE系统或DOS系统进入,或者把硬盘接到其它机器上,看到C盘里的数据完全不一样,看到的系统应该是第一次买电脑时刚安装好的系统。

这台机有安装联想的一键恢复系统。我怀疑是这个软件。但我现在一进到系统就蓝屏,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而且进入PE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备份不了东西。

就是说只能通过硬盘原来的系统启动进入才能看到东西,其它任何方式看到的系统都与现在用的不一样。

网友:
win7还是XP PE下看到的C盘是win7隐藏分区吧

网友:
是XP

不是隐藏的,都是硬盘的第一个分区,分区大小一样。

网友:
这可怪了,我明白你意思,只是这种情况发难解释,有可能是你看到鬼了

网友:
我以前也使用联想的,也有一键恢复功能,后来觉得没什么用,只适合菜菜,就把硬盘格了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個人認為是 有個隱藏分區。如果不用 這個分區 你可以 刪除 這個分區數據!

网友:
把硬盘格了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隐藏分区在起作用,找到隐藏分区格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