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检测电路引起的风波

楼主(2010-06-30):
          一块映泰 TForce 550 SE的主板,原来都一直好用的,但是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就老关机,一般这种问题都以为是CPU风扇不好,但是手感觉了下,温度不高,风扇也正常,就以为是其它问题了,把主板拆出来,就光一个主板,硬盘光驱都没上,这样也会关机,然后就把CPU,内存,显卡,全部都换上试过,都还是一样。以为主板有问题了。用手摸主板各部份也没有温度高的地方,这时候一个细节被注意到了。在进入到CMOS的时候,

CPU风扇有70度? 我用手也没有感觉有那么高呀,而且它这个CMOS里面设置的关机温度也是这样的,于是我就把这个温度关机的关掉,进入系统OK。就这样就搞定了,应该是CPU温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吧,这样简单搞定就好了。这是进入系统之后用鲁大师检测的温度。顺便请教下师傅们,有遇见这块电路出问题的么?

网友:
主板的温控电路出问题是有的。

但是楼主将CMOS中的高温保护功能给关闭了事,这是偷懒。个人认为不妥,如果真的到高温的时候,恐怕只会是烧CPU的份了吧。

网友:
一般CPU温度监控在IO里,楼主不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各位前辈们说得有道理!

网友:
是从IO里面控制的么,我还认为是那些感温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