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不能用,欢迎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30):
一块DELL的板子,COM口坏了一个,COM1正常使用,内置COM座(COM2)不能用,两个75232,已经对换过,故障依旧!此板排容没有。
    我想确认下,是不是IO挂了,此IO是SMSC的,534的,暂时没有,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
有的串口线最终是到南桥而不是I  /O  应有所注意,最好正式的跑下线,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网友:
在理论上,COM口应该是连接IO的,没见过有到南桥的,另外线路我跑过,75232,12-19脚直连IO。
请技术小组来个人回答下,期待中!(IO在预订中)

网友:
换IO前  刷个BIOS试试 或许管用

网友:
1,bios
2,断线
3,芯片75232
4,芯片IO
5,跳线(有的主板串口有设置跳线)
首先确定座到串口芯片之间没有断线,然后再查串口芯片到IO芯片之间的线路。
都没有断线量串口供电,供电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无效再换IO。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详细了   按他的步骤检查下  最好跑跑线  这样没有坏处的

网友:
两个COM口对比着打阻值

网友:
换吧,一般断线的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对调过故障还是一样 那么就不是芯片的问题  两个芯片脚对比打值来判断

网友:
除了BIOS没刷,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阻值当时就打了,芯片到IO,芯片到COM口,两个芯片对地阻差不多一样,断线可以排除。这板没有跳线,可以排除,剩下的就是BIOS,和IO的问题了。我想BIOS的问题机率很小,因为其中一个能用,那么就是IO模块的原因!

网友:
换I/O不行的话那可要干SB了
嘿嘿

网友:
跑一下线路,应当是从IO出来的信号

网友:
COM是到I/O的 。。COM没问题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