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30):
本人刚刚学习笔记本维修,在拆卸自己的一台东芝M19笔记本清灰时,清完装回去,笔记本可以用,但是一旦运行一个程序没有运行完再打开另外一个程序时,不定式死机,加焊过显卡,在显卡上面加了一个散热铜片,还是不定时死机,求助各位老师指导一下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可能内存没有装好吧。要不就是你在安装的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问题了。去笔记本区可能有高手指点你

网友:
不会是没有加散热膏吧~~我第一次拆笔记本也是忘记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