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图软件BRD(巨形文件)allegro 点位图软件使用手册

楼主(2010-06-30):
仁宝点图软件BRD(巨形文件)allegro 点位图软件使用手册

受无边版主的要求,写了这个《仁宝点图软件BRD(巨形文件)allegro 点位图软件使用手册》。不当之处大家批评。
(由于太长,分两贴写出)
仁宝点图.BRD一般都大常大。我见过的一个达到了40M
他的打开软件是:
下面就自己的使用心得向大家介绍一个。
一、软件打开界面。
二、操作快捷方式介绍
1、缩放
缩放是以光标位置为中心进行的。大家想放大某部分,只要把光标放在那儿,进行缩放就行了。
F8                   拖放式缩放。
F9                   适应窗口大小。
F10                   放大
F11                   缩小
SHIFT+F11       缩至最小
ZOOM CENTER                   以光标为中心,将图纸移动。(说是缩放,但我没有看到大小的变化。)
SHIFT+F10                   在现在与上一缩放状态之间切换。
注:有一个最便捷的方法,如下:
只要在右下角这个位置,点鼠标左键拖,就可以实现对某一区域显示了。
2、显示
CTRL+F5                   设置颜色,这个用于设置不同元素的颜色,一般不用。

CTRL+F6                   通过颜色设置可显示的元素。这个功能比较强,可用于显示
边框、元件安装位置等。下面就是不同选择所显示出来的效果。

Hilight                   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
dehilight
取消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这个可以用于选择走线,重点显示,明了。
3、布线的显示选择
通过设置想显示的层,达到看某层走线。
顶层:
LIN1
LIN2
LIN3
BOTTOM
ALL
其他应用好像是用于设计有。看了一阵,没什么收获。

网友:
(继续)

三、功能使用。

可以按不同归类查。如信号、元件、功能、设备类型等。
1、查找信号。
下面以ON/OFF#RSMTST#为例进行。
ON/OFF#
大家看到了吧,有黄颜色点的那条线就是ON/OFF#信号及走线。
RSMTST#
大家看到了吧,有黄颜色点的那个圈就是RSMTST#信号了。
这个软件找东西不太明了。有些找得你都不知道在哪。可能这个软件是用于设计的吧。
2、查找元件。
pc49为例:
3、功能查找

4、设备类型(直译了)

四、提高部分:
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以下几个功能比较好用:
Hilight
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
dehilight
取消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这个可以用于选
如,想看某线路走向:

选择 ,在想看的地方一点,相连的及走向都可以看到了。
      下面这个是选择 后的操作,可能对信号、元件等进行取消高亮度显示所选的元素。

这个功能也挺有用的。如果是用鼠标拖选取消,不如用这个,可以看到是什么类型的元素取消了。
2、就是上面说的缩放了。
由于知识所限,及维修经验所限,写得不太通俗,想到哪写到哪。
今天如果在维修中有什么新的心得了,一定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

网友:
将文档 一并上传,方便大家收藏。
仁宝点图软件BRD(巨形文件)allegro

网友:
太强大啦 。 这个要98SE 用起来牛多了

网友:
英语有点白,有没汉语的。

网友:
PCB布线,这样的文件是很大的。

网友:
3L的那里面有没有点位图的软件啊

网友(2011-03-24):
看的我很淡定。。怎么找都找不到个hp520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