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 触发掉电 有5V 3.3v (已解决)

楼主(2010-06-30):
机器 板号为 LE1   待机有0.01 a 电流 有3.3 5V  可以触发 ,没有2.5V 要触发才有, 触发电流至 0.35 a 左右掉电  大约触发一秒左右掉电,瞬间测CPU 核心电压 没有 ,测各处电感 电容 对地阻值并没有短路现象 有图纸 却没有时序。。。  没思路。。  有修过的大哥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测 CPU core只有0.3 v   悬空CPU供电芯片  core 脚 有 0.8v  这样, 是被拉低还是 供电不足?

IC是 sc451 工作条件都有, 悬空CORe 供电脚,是认为可能会被这一路上的电路拉低,之所以这样不知道这想法行不行。。。第一次加焊了下可以开机进入 logo 了 ,但是保存CMOS 设置后第二次重启后进入logo 后 又断电。。。。 怎么加焊都没用了。。

发现D14 一端被碰脱脚了,加焊了后仍然是掉电,最后是换了第三个SC 451ITS  芯片后 不掉电了。。。,反复测试都没出现掉电,机器开了1H- 2H 左右都没出现问题了, 修复完毕~ 交差!

教训: 机器缺CPU 电压  缺PG和本身芯片不良,会导致触发掉电保护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试试吧   但是听你的情况还是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吧 有的话最好换一个

网友:
既然你都知道没CPU供电了。   还不好修?

网友:
没有CPU电呀,查查CPU电源部分

网友:
CPU 的电压看看呀

网友:
测 CPU core只有0.3 v   悬空CPU  core  有 0.8v  这样, 是被拉低还是 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看一下  或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信号部分

网友:
楼主:   悬空CPU  core  是什么意思。   建议 楼主  测一下  cpu供电芯片的shutdown。

网友:
悬空CPU  core  是什么意思,请教,请问你cpu ic是什么型号的,cpu ic总共加起来就20多种

网友:
还可以用测i波形啊。。。。

网友:
LZ悬空CORE的意思应该是去掉CORE电感吧?不过那样的话反馈电路就不起作用的吧?

网友:
最还是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怀疑电源IC有问题 换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是 sc451 工作条件都有, 悬空CORe 供电脚,是认为可能会被这一路上的电路拉低,之所以这样不知道这想法行不行。。。第一次加焊了下可以开机进入 logo 了 ,但是保存CMOS 设置后第二次重启后进入logo 后 又断电。。。。 怎么加焊都没用了。。

网友:
晕了。。 换了第三个 SC 451  好了。。。  还是很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