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测内存跑8D

楼主(2010-06-30):
SMART 512内存一条  双面   865GV主板一个  用好条带,跑8D死机,进不去检测界面,什么问题?

网友:
换SPD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下SPD就一定能解决问题?除了刷SPD以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了没?

网友:
换个SPD 芯片,就可以了。我碰到过好几根,这样的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spd?更换还是刷写?

网友:
丁枫所说的已经包括EEPROM更换和SPD数据刷写的双重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