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nsung K4J52324QH-HJ1A 显存和K4J52324QH-HJ7A 通用吗?

楼主(2010-06-30):
请问sansung K4J52324QH-HJ1A 显存和K4J52324QH-HJ7A 通用吗?

网友:
1A是1000MHZ   7A是1300MH频率不一样7A可以代1A反过来不行。

网友:
代换后得刷BIOS降频,不然不稳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大···我的显卡有8个HJ1A  ```坏了一个1A···换一个7A的下去不用刷BIOS吧?

网友:
不刷也无防的,试一下稳定性

网友:
显存频率不一样的话,有时就算换上去了,不花,玩游戏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