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GRS700不加电

楼主(2010-06-30):
来的时候是跑0.63左右卡到那   还没等拆机呢  就不加电了 。板上3V 5 V都出来了  拆开机器后短接开机脚有可以触发   把内存装上有不触发了  之后无无论怎么搞就是不加电了。  机器是带显卡板和充电板的那款   求大侠给点思路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测量了   小弟是新手

网友:
你首先要确保显卡版和充电板都插好了才行,如果没问题,试一下南桥。

网友:
Voltage 3V&5V is OK?

网友:
很久以前修过一台是触摸板下面的屏开关故障,不知你查了没有

网友:
日系CMOS放电

网友:
这机器我问了问师傅  ,<在外地呢> 师傅说SONY GRS系列的如果不加电清COMS没效果的话一般都是开机辅助芯片坏了  .但是没敢细问  到底是哪个芯片  因为师傅以前告诉过的 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