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Benq FP71E+ 的24C16

楼主(2010-06-30):
无信号的时候显示红,绿,蓝,正常的时候是显示Benq的字的,有的人上传上来好吗?????
我来回答
无信号

网友:
哪位师父有的?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可以直接清空,或换一棵新的上去试看看,不一定要有程序喔,我很像都是这样做而已

网友:
楼上的是EPROM吗

网友:
我是要24C16A的那个,不是MCU啊,你发错了!!!

网友:
这样清空或换个都是一样的,客户说要显示BENQ的字才可以,应该就是那个24C16A的数据错了才会这样。

网友:
正常的时候开机会显示BENQ的字的,现在开机就是显示画面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这样,接信号线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重新设置下就会好的,不用涮EPROM的,

网友:
复位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
你的机子进入了工厂拷机模式,只需按住menu和selet键再按开机键就退出了。

网友:
这样 吗?那多谢各位,我明天试下。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 ,关掉老化就可以

网友:
24C16是存储器.就是把你设好的数据放起来的意思,呵呵.不用换这个,刷程序或进工厂维修模式重新设置即OK

网友:
今天我恢复出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