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管座出现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30):
一台联想CRT显示器,显示模糊,确定是管座老化导致的,用一个新的型号一样的管座,换上去反而不显示了,换上坏的又能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用表量下你新的管座跟旧的脚的里面可能不一样的, 旧的可能有空的。问题就是新的有的脚是不能接的。

网友:
仔细观察  管脚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过是管做的问题    不知道现在的管做和以前的好像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