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6C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30):
接一MACBOOK PRO,开机有反映,就听到光驱的卡卡声。因为没接可调电源,也不知道电流跑到多少了。

拆机,15寸的机器,板子却很小,版号M87,接外接电源,发现能自动触发,就CPU电压没有。(客户反映有时候能开机),那我就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ISL9504,在其接外接电源,CPU供电有了。本以为这样就修好了。接屏,发现开机有声,但是没显示。外接也一样

搜索了一下论坛,发现苹果NVDIA G84的显卡也容易虚焊,算是一个通病。拆下重植,上机,终于可以显示了。

CPU,北桥,显卡都在一起。再左边是南桥

装的还是WIN7的系统,晕。板子是不是很小啊。

网友:
恭喜你!又被你吃了一个苹果

网友:
第一次修苹果,没有想象中的难拆,也没有想象中的难修,还好。

网友:
恭喜你 ,不过这个显卡比较容易返修,而且用苹果的客户都比较挑,螺丝一定要装好,最好是换成升级版的 G84-603-A2  这样不会返修 价格也能要上去  还有这样的机器 你可以拆了内存试试  如果能报警 大多是显卡脱焊

网友:
哇、、好厉害哦
我遇到了的话也要试试
上回清洁一个苹果整到汗水都来咯
   装个一个xp系统
看来苹果也不过如此吗

网友:
听客户自己说,这个本子被他折腾的够呛的。

进水过,也摔过,边上摔凹进去了。键盘自己也洗过,有一个键不能用。螺丝也被他自己拆过。

网友:
楼主你好辛运,看来不管什么机型,用了NV显卡都会虚焊。

网友:
如果是苹果G4我想就有点麻烦了吧,,只是装系统就够你搞一天了。不过后面出来的苹果装系统就好装了。

网友:
还有苹果A1181的机器用外接的维修电源是不行的哦,,。。。!!!

网友:
苹果的板子就那样
很小

网友:
  Apple就是这样特立独行 不过相应的可以价格收高点

网友:
挺郁闷的,为什么开机看不到LOGO,而是白屏的,白屏过后就是进系统了。

是不是苹果都这样

网友:
应该是跟BIOS设置有关,就像HP的机器一样,里面有个设置等待时间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