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源板开关三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30):
此板是PR2-E打印机的电源板
故障不通电,暂时测出开关三极管短路坏了..不敢胡乱找个随便代换,遂上来问问各位师父
请问这种管子可以通用到其它那些也是开关三极管上面去吗??

红点为三极管位置!

网友:
这种是常用的大功率场效应管,参数一般是耐压600V,5-10A的都可以通用的。不过如果它的三个级短路的话,要重点检查它的外围电路,如它的负载,激励电路,削峰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