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2液晶满屏的横竖道(五彩的)怎么修?????

楼主(2010-06-30):
清华同方22液晶满屏的横竖道(五彩的)怎么修?????

网友:
能用板先点看如果正常就是驱动板刷程序,还是一个样就是屏 的问题。

网友:
试过了,屏有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屏线,在用自己驱动板看结果如何。如还是不行那就修屏了

网友:
屏有问题,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