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高压一体板上的光藕能通用吗?

楼主(2010-06-30):
高压一体板上的光藕是817B,手里没有,我可以用817C或817D代换吗?还有在光藕的脚上有X和G标志,是什么意思呢.......
求助

网友:
代换后出现灯管亮2秒后,就保护,不知道是不是光藕的问题......

网友:
一般四条腿都可以

网友:
用TLP621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