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输出电压有问题时如何判断故障元件。

楼主(2010-06-30):
如图所示电源电路。实际维修中如果在同等负载条件下输出的5V直流电压不到5V(正常板),比如是4.2V(问题板),应该是哪个件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1.多半top200不良,引起负反馈增加,输出电压降低;
2.主电源滤波有问题,或者输出滤波有问题

网友:
  反馈电路r1一般引起电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