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8n4-rl问题

楼主(2010-06-30):
这个主板 能正常装系统和进系统操作 问题出在 用软件跑内存测试时 只要在文本里打几个字
鼠标就失效 玩大型游戏也是 有人说是IO损坏但是这台机器能点亮和进系统
装USB鼠标和键盘无问题 请问大家是那坏了

网友:
这种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键盘数据线上面的滤波电容试试  不行就换IO  以上都做之后还不行 那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解答 我搞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