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8400 GS 显卡 只有绿色

楼主(2010-06-30):
GF 8400 GS 512 显卡 只有绿色,无红、蓝色.显示器正常,主板正常.
显卡

网友:
打VGA接口RGB对地值看是不是有短路,加焊一下GPU

网友:
8400的通病,GPU虚焊

网友:
好的,先谢了!

网友:
8400GS没有512只有TC512M G86的核心。
重植如果故障相面,说明GPU损坏

网友:
显卡是:影驰 高清版 GF 8400GS PCI-E TC 256M DDR2,实际显存为512M,现在只显示绿色,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块显卡,还能不能修,请指教,谢谢!!!开机显示的信息为:G86 8400GS 862B VGA BIOS V1692。

网友:
重植GPU做一个测试,如果好了,说明GPU不良了,如果故障相同说明GPU坏!!

网友:
GPU坏的可能性最大了,打一下R G B的值(拆掉相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