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短路问题

楼主(2010-06-30):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昂达的这块主板为什么老是烧红色圈中的场效应管,装一个烧一个,其中场效应管其中一脚连接一个6612ACBZ  ,由于没有合适配件更换6612ACBZ更换  求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烧的是上管吗?是G脚连到6612A吗?如果是那就果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古计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波形不对  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下管  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一组管子同时换一下,不行的话,电源IC坏了

网友:
找了一块ISL6612ACB和场效应管换上后,不烧场管了但是跑  D4

网友(2013-12-27):
D4 CPU已经过了,重点放在内存供电与信号上……